关于FX2N-1PG K26 当前位置的疑问

楼主(2013-08-31):
如果FX2N-1PG 设定以脉冲为单位
K26内所存储的 是否是 伺服电机实际接收到的脉冲数
假如发送了10000脉冲 受干扰影响伺服电机直接收到9990个 那K26是不是9990

网友A:
不是这么理解的。干扰只是与伺服连线间产生的。内部的脉冲肯定是一样的。如果发了10000肯定内部也是10000不然就是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2(cp1123)

网友B:
FX2N-1PG只记录了它自己发出的脉冲数,伺服接收到了多少它不管的。
所以这是个开环的系统。
下载积分:+2(cp1123)

楼主:
就是说 这个K26 当前位置不是非常可靠~
想要知道实际值 只能PLC和伺服驱动通信吗?

网友A:
也可以加一个高速计数模块。接伺服控制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做成闭环控制
下载积分:+1(cp1123)

楼主:
做通讯和加高速计数模块 有成本差距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通讯和加高速计数模块 有成本差距啊
记得在哪里见过利用MT的PLC做的绝对位置系统

楼主:
版主大大 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