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我单位井下的315kw的斜巷绞车 在运行时候突然向下跑, 按了急停按钮停了下来 检查了所有的电控和变频器都没有问题 闸盘也没有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A:
软件或硬件肯定有漏洞

网友B:
故障特殊,啥也没有,不好判断

网友C:
按了急停就停了,也就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 这种情况 按急停按钮 是 程序漏洞 呀、

网友D:
你检查硬件吧

网友E:
突然向下跑,是以设定的速度向下跑呢,还是失速向下跑?若是是以设定的速度向下跑那就要查看变频器的方向控制端口,是端口坏掉了呢,还是控制线有问题呢?顺着这点查看原因。如果是失速,那问题就不好说了,你需要说明你的急停处理方式,电机的状态我想你的设备应该有失速保护的 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突然向下跑,是以设定的速度向下跑呢,还是失速向下跑?若是是以设定的速度向下跑那就要查看变频器的方向控制端口,是端口坏掉了呢,还是控制线有问题呢?顺着这点查看原因。如果是失速,那问题就不好说了,你需要说明你的急停处理方式,电机的状态我想你的设备应该有失速保护的 吧

同意

网友G:
保护动作没有设计完整,没执行相关动作误动作时,应有紧急刹车或报警!

网友H:
变频器未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