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通讯问题S7-200

楼主(2013-08-31):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人,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电脑不带串口,我现在有一根USB转RS232的通讯电缆,和一根RS232转485的
通讯电缆,能实现与S7-200的通讯吗?如果不能该怎么做?是不是两条电缆之间要加个rs232转485的转换器呢?

网友A:
USB--->232加上232---->485,可以和S7-200通讯监控或者下载读取程序的。实际验证使用过。

网友B:
有USB-RS232电缆就能建立PC与PLC之间的通信
再加上RS232-485,也能建立PC与PLC之间,PLC与PLC的通信。关键要设置好通信参数。

网友C:
多麻烦啊!一根ppi_rs485很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D:
CP5711 西门子全搞定

网友E:
可以,我以前用过,但是装驱动时候要注意下。好像有个驱动装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