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一个滑台不用限位自动往复跑

楼主(2013-08-31):
变频器带一个滑台不用限位自动往复跑
有谁搞过

网友A:
时间控制?没限位跑过头怎么办?

网友B:
编码器啊

网友C:
用测速发电机加时间控制

网友D:
往返行程开关可不用,但是,安全限位行程开关还是装了安全

网友E:
安全一定要考虑的,一些东西不能省的

楼主:
用测速发电机加时间控制怎么搞啊??????????

网友F:
建议使用伺服电机

网友G:
开启变频器的程序控制就行了,什么也不用加,只要把变频器里的时间调一下就行了。另外安全考虑,两边限位保护要有的

网友H:
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设置方法,可以使用
1、内置定时器控制(缺点:往返的时间受到运行摩擦力和惯性等因素影响,会出现运行两端的定位不准确),
2、使用外接编码器,
3、我这里使用过的是在两个行程终端安装两个档块,当到达极限后电机电流必然会增加,通过监视电流来实现电机往返运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来回位置是不是固定的,固定的用机械完成很简单,什么都不加定位还相当准。
自学

网友J:
可以通过机构实现的

网友K:
使用摇臂机构实现,变频器调速。

网友L:
用凸轮机构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M:
搞能搞,就是不安全吧,毕竟是变频器,加两个限位会死啊

网友N:
变频器自带功能。

网友O:
用凸轮连杆方式传动就OK了!

网友P:
没有试过,应该可以的

网友Q:
用测速发电机加时间控制那是不懂的说的胡话,用编码器,中间设置复位点,可以往复运行,但是停止点与惯性有关,不一定很准确。

网友R:
看图                         后退 <----------->前进
轨道   --------------------------------------------------------------------------------------------------- 这个是轨道
C251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200  机器先跑一趟记录每个点的位置数据
要跑 300的位置 就用 C251 去和100比  看是大于还是小于300  大于就后退 小于就前进
多段速度控制   比如 600的位置要去300    那么在600-400之间就用高数跑   400-300 用低速跑
C251 的值 = 300时 设备停下来  给个定位误差+10   也就是 290 -310 停下来都算对的。

以上看不懂  别搞了  转行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看图                         后退 <----------->前进
轨道   --------------------------------------------------------------------------------------------------- 这个是轨道
C251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200  机器先跑一趟记录每个点的位置数据
要跑 300的位置 就用 C251 去和100比  看是大于还是小于300  大于就后退 小于就前进
多段速度控制   比如 600的位置要去300    那么在600-400之间就用高数跑   400-300 用低速跑

你这个方法以前我在小车运送时看过,不过那也是用接近开关定位的。只能说你想太多了,看看楼主的要求,你认为需要这么复杂吗?

网友R:
那你来个简单点的    我自认为我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这个也不需要定位开关

网友T:
这种自动往返的机械机构 我见过。不需要什么限位等。我见过的就是丝杠--两个方向的 到头自动换方向。关键就是机械,涉及机械术语,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U:
引用 网友R:
看图                         后退 <----------->前进
轨道   --------------------------------------------------------------------------------------------------- 这个是轨道
C251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1200  机器先跑一趟记录每个点的位置数据
要跑 300的位置 就用 C251 去和100比  看是大于还是小于300  大于就后退 小于就前进
多段速度控制   比如 600的位置要去300    那么在600-400之间就用高数跑   400-300 用低速跑

你这个怎么记录位置数据,得用编码器吧。

网友V:
在输送带传动轴上装一个电眼,然后观察一下从这头到那头会产生几个脉冲,然后通过脉冲什会使电机正反转。

网友M:
22楼说他不用定位开关,哈哈,一看就知道是菜鸟,中途停电停机机器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