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伺服电机带动工作台的控制,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3-08-31):
物料通过机构不停的往前送,用伺服电机带动工站台对物料完成冲孔,裁切作业。有多种规格,精度要在1MM以内,物料前后最长截断长度有3M.我现在理不清控制和运动的关系。请大神帮我把动作分解一下小弟初次接触伺服系统,什么都不懂。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我先猜测一下你需要做的动作 你的物料持续送料,工作台需要和产品同步运动做冲孔,裁切 。然后工作台返回检测的物料的边缘后再做同步运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设备做出来你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你的产品是铁件吗 有强度吗 ?运行速度是恒定的吗?首先要吧工作过程和动作弄清楚 ,其实机械的设计机构是关键 ,电气只是为机械动作服务的。
如果有其他疑问可以致电 13583418994 刘先生
下载积分:+1(hsrx001) 真诚感谢!

楼主:
物料是0.4MM的白铁皮,经过速度恒定的滚压工艺之后,完成成型。最后用伺服油压工作台对物料冲孔裁切。 例如:从切断的第一刀开始为A点,切断的的第二刀为B点,A到B一共3M(3米到2米之间可以设定).物料AB之间N个孔(设定孔数,系统自动平均分配)。关键是伺服工作台的行程为0.5M . 然后物料以AB为模板,一直循环下去。 请大家帮我把动作分解一下。机构的问题不用考虑,只说说电控的相关问题。 多谢了。

网友B:
问题是运行速度最高是多少。孔距最小是多少。和机械部分结合不好是做不出好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