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如图在一个转盘上有一个sensor5个工位,当sensor位置有物品进入时,如何依次触发5个工位,让五个工位进行动作?请各路英雄们指导一下

网友A:
用移位指令,把信号传递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移位指令,把信号传递下去

如何一边移位一边计数呢?移位我有想过,被我否定了

网友B:
你说的要求不是很具体!根据SFC的方法来:你可以把sensor作为初始的脉冲,把每个工位动作完成的*标志*作为下个工位的触发条件!计数的话,只需要把整个循环的完成标志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作为计数器的接通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一边移位一边计数呢?移位我有想过,被我否定了

你的意思不是当感应器感应到物体时,后面5个工位才可依次动作,否则不会。如果是这样,要计数做什么用?

网友C:
不用移位指令也可以。用计数器,sensor触发一次就把计数器加1,程序中再写:
当计数器=0时,……
  计数器=1时,……
  计数器=2时,……
   ……
一循环后复位,计数器值就在1-5之间循环。
虽然不如移位指令便捷,但容易理解,上手快。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
楼主,说得不明确呀··
一般的位移就能搞定的

网友E:
就用简单的顺控程序就能做到,为什么想得那么复杂?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感觉5楼说的简单,不过移位也是挺简单的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要求不是很具体!根据SFC的方法来:你可以把sensor作为初始的脉冲,把每个工位动作完成的*标志*作为下个工位的触发条件!计数的话,只需要把整个循环的完成标志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作为计数器的接通条件!

不错,这种程序,用 SFC 最方便、最直观、最简单。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谢谢各路英雄了,我自己用定时器做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