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这段时间我做工程需要用到422通信口,开始参阅连接手册怎么设置都连接不上。后来我上三菱官网找技术支持。原来是我的程序中使用了与变频器通信的指令且占用的第一通道。把相关指令更改后可以通信了。现在分享给大家。详细如下:

这段时间我发现在用FX系列的422-BD、232-BD或USB-BD连接编程软件的时候不太稳定,我总结了一下,在BD扩展板没有硬件问题的前提下,还有以下原因可能导致不能连接。

(1)在“PLC参数”—>“PLC系统(2)”里有设置过通信参数;或者,D8120或D8400里的值不为零。

          这种情况可以先“清除PLC内存”,然后PLC断电再重新上电,确保PLC没有通信参数就可以了。

(2)梯形图中存在占用通信通道的程序。具体如下:

1. 顺控程序中通信设定的确认
请确认在顺控程序中是否使用了通信格式 (D8120,D8400,D8420)、 N:N 网络 (D8173 ~ D8180),并联链接
(M8070,M8071)的各软元件。
如果使用了各软元件, 则不能正常通信。

2. VRRD,VRSC指令的使用
1) FX3G,FX3U, FX3UC以外使用时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VRRD,VRSC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 请删除指令后, 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断从OFF切换到ON。
2) FX3G使用时
- 14点、 24点型的场合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VRRD、 VRSC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 请删除指令后, 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 40点、 60点型的场合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VRRD、 VRSC指令。
在程序中使用VRRD、 VRSC指令时, 不能使用通道2。
请使用通道1, 或删除VRRD、 VRSC指令。
请在删除VRRD、 VRSC指令后, 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3. RS指令的使用(FX3G, FX3U, FX3UC以外)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RS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 请删除指令后, 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4. RS, RS2指令的使用(使用FX3G, FX3U, FX3UC时)
请确认是否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RS,RS2指令。
使用同一通道时, 请删除指令后, 请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5. EXTR指令的使用(FX3G, FX2N, FX2NC使用时)
请确认在程序中是否使用了EXTR指令。
使用的情况下, 请删除指令后, 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电。

6. IVCK, IVDR, IVRD, IVWR, IVBWR*1
指令的使用(FX3G, FX3U, FX3UC使用时)
请确认是否在同一通道中使用了IVCK, IVDR, IVRD, IVWR, IVBWR指令。
使用同一通道时, 请删除指令后, 请将可编程控制器的电源从OFF切换到ON。
*1. 仅FX3U, FX3UC可编程控制器对应IVBWR指令。

          这种情况就需要检查程序了,查查梯形图里有没有通信相关的指令,有的话删除即可。

(3)“在线”—>“传输设置”里的com端口没有选择正确。

          这种情况就要重新选择正确com端口了。

        最后修改好程序、参数、设置后,最好将PLC断电再重新上电。一般情况下,使用422-BD、232-BD、USB-BD连接编程软件,PLC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的,用法和FX PLC上自带的422圆形编程口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2(sport1988) 热心助人!

网友A(2013-12-09):
    常熟崴立

网友B(2014-03-23):
    装上不设参数,就可以用编程软件连接了
    设了参数,将开关打到OFF状j态,重上电不运行ON也可以连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C:
    謝謝高手無私分享~

网友D:
    谢高手分享
    工控菜鸟

网友E(2014-06-01):
    ...
    还是不行,,,不会,。。有电话吗?。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