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伺服同步带 走位

楼主(2013-09-01):
最近做的一个伺服电机驱动同步带的送料定位的设备.发现每次断电或上电后同步带都会移动一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电后没有回原点的程序吗?这个正常现象。如果是位置控制,上电或故障停机都要回原点吧???

网友B:
有可能是伺服被干扰,建议强弱电分开走

网友C:
可能是伺服被干扰,建议强弱电分开走

网友D:
遇到过,把编码器转一个角度。

网友E:
这个很正常

网友F:
就不能多说点吗?

网友G:
伺服刚性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H:
將程式上傳共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