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proface编程中,一个位开关有操作位和监控位两个地址,操作位我知道,我想问一下监控位的地址有何作用?

网友A:
监控位就是警示灯的作用

网友B:
引用楼主zhaosheng998于2013-09-01 10:05发表的 proface编程问题 :
proface编程中,一个位开关有操作位和监控位两个地址,操作位我知道,我想问一下监控位的地址有何作用?

你可以看成你的操作地址有效触发的结果显示

网友C:
1楼与2楼都对,就是监视作用。
自我解救

网友D:
监控位用来表示你的操作位执行情况;可以这么理解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