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功能问题

楼主(2013-09-01):
S7-300中功能FC 功能块FB 数据块DB三者有何区别?我看很多程序中都只有功能FC,很少有FB。

网友A:
FB比FC多了一个静态变量,静态变量可以设初始值,其它in,out ,temp ,用法都差不多。
DB分一个共享数据块和背景数据块 ,共享数据块是全局有效的,背景
数据块是对应的FB块专属的存储区。
我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