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两种加热管分别为:220V和110V,功率都为1.2KW,请问用这两种加热管有什么区别,电流、发热量是否一样?
对于那些公式我也知道,对称三相交流家用电器功率的计算方法是:
有功功率(W)P=跟号3*电流*交流电压*功率因素(COS)
无功功率(VAR)Q=跟号3*电流*交流电压*功率因素(SIN)
视在功率(VA)S=跟号3*电流*交流电压
但我想问的是,两种加热管可否替换,比如6根220v的可否换成6根110v的?

网友A:
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吧

网友B:
前面电热管220V~~~1.2KW,它的电阻等于40.3Ω,后面电热管110V~~~1.2KW,它的电阻等于10.1Ω。肯定不通互换。
前面电热管放到后面用,电流和功率都变小,发热量不够。
后面电热管放到前面用,电流和功率都变大,很可能烧毁。
6根整组更换也不行吗?

网友C:
用两根110V的电热管串联代替一根220v的电热管

网友D:
这样的两种发热管不能互换。二楼的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两根110V的电热管串联代替一根220v的电热管

电压适合了,功率也不对,两根110V~~1.2KW的串联,加入220V,功率有2.4KW了。

网友E:
可以互换,前提是接线也要跟着变化
左侧输入电流为2*(1200/220)=10.9A,右侧输入电流为(1200/110)=10.9A,
即两侧的输入电流一致,消耗掉的功率也就相等,发热量也就是一样的。
左侧Q=U2/R*t也可以验证两边的发热量是一致的

网友F:
两种接法每条发热管都是实际发出1.036KW的功率,每条发热管都没超压,没超电流所以可以这样接.

网友G:
中性点最好接零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接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前面电热管220V~~~1.2KW,它的电阻等于40.3Ω,后面电热管110V~~~1.2KW,它的电阻等于10.1Ω。肯定不通互换。
前面电热管放到后面用,电流和功率都变小,发热量不够。
后面电热管放到前面用,电流和功率都变大,很可能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