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

楼主(2013-09-01):
一个220V电磁阀线圈功率多大?能否用PLC继电器输出型直接带动,节约成本,以前都采用晶体管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
几十瓦以内,看电磁阀经不经常动作了,我们工厂,有一台设备就是PLC内部继电器直接驱动12个1/4寸电磁阀的,触点150秒动作一次,约2年换一次PLC内部继电器,有多台包装机,使用三菱PLC直接驱动富士32A交流接触器,一天动作4000次左右,1-2年换一次PLC内部继电器,问题并不大,如果动作次数多的话,加中继会好点,

网友B:
一个DC的24V电磁阀正常的功率大约在2-4W之间,正常3W是常见的,有2.8或者3.6等等,小电磁阀功率一般不会太大。所以正常的PLC的输出继电器都可以用,如果动作次数少一点的话。如果动作次数非常多,可以考虑用外部继电器转一下,也只能是稍微增加一些寿命,因为PLC的输出继电器动作次数也是有上限的。如果外部动作非常频繁,外部的继电器老是挂掉,请换上固态中继,效果可能会好点。或者直接用MT输出控制固态中继,效果更好。动作一般,随便用。

网友C:
最好用外部继电器控制,这样安全可靠。
自我解救

网友D:
直接带电磁阀风险大,加扩展的好。

网友E:
plc 的触点容易烧坏

网友F:
plc 内部继电器直接驱动的话,其触点容易烧坏!!

网友G:
加中继过渡下比较好

网友H:
加个中继就行啦

网友I:
还是加中继好

网友J:
必须用中间继电器;线圈瞬间开闭的峰值电流冲击不小;

网友K:
动作频率高,强烈要求家中继或者固态

网友L:
加继电器输出控制阀。

网友M:
节省成本考虑的话,的确可以直接进去220v 没多大问题

网友N:
强烈建议加中继,我碰到过多次,电磁阀浸水短路致PLC触点烧坏,深受其痛。
yaanlh

网友O:
还是加个直流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P:
;,电磁阀短路致PLC触点烧坏线圈,用中间继电器,瞬间开闭的峰值电流冲击不小

网友Q:
加个中继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并且更安全,做好谐波处理,可用很长时间。

网友R:
想找事做可以这么干,我是从来不这么干的。如果时间久了,粘在一起,你就知道后果了。

网友N:
线圈的浪涌冲击能有多大啊,再说了,哪一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没有一个二极管进行消谐控制啊,瞎操心

网友S:
电感负载,建议加外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