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速度怎样在威伦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3-09-01):
请教各位电机速度怎样在威伦触摸屏上显示,怎样在三菱plc里编写程序,,还有怎样在触摸屏上调节电机速度?哪位老师是否有这方面的案例,请指点

网友A:
用脉冲信号控制速度

网友B(2014-08-06):
调速描述不清楚,什么电机,测速度可以加编码器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电机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如果是变频器可以通信的方式读取,具体还要看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D:
看你要要求的精度,要求不高可能近接开关,要求高的话上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