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大家好,有人修过三菱FX1S晶体管PLC吗?输出点的晶体管是什么型号的管,能用什么管代换啊,我那个上面写差1005  NO J 112G的字样可上网就是查不到.谢谢

网友A:
这个晶体管配件我好多,都是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晶体管配件我好多,都是拆下来的

你好请问能卖一点给我吗,我坏也5个点啊,自己不小心接错线搞的

网友B:
进淘宝网查,正确型号是J 11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淘宝网查,正确型号是J 112G

多谢你的指教,开始找的是1005J所以找不到,真的谢谢

网友B:
一切型号进淘宝网和国际雅虎yahoo查询,

网友C:
用N沟道的场效应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