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wincc flexible sp4 安装求助

楼主(2013-09-01):
(无正文)

楼主:
在安装是出现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要你重启后安装,如果一直出现,则修改或者删除注册表的一个键值,本论坛这个问题有答案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出现做系统就ok了

网友C:
如此删除最后红框内的值
liuliangdt

网友D:
上面都是神啊!

网友E:
以后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