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A 内部有电池吗

楼主(2013-09-01):
弱弱的问一下:
MR-J2S-10A 内部有3.6V电池吗?

网友A:
对于MR-J2S来说,可以装电池。型号是MR-BAT。另外购买后装上去的。

网友B:
电池不是标准配件,要另购。型号MR-BAT或A6BAT。

楼主:
我现在放大器上显示E9,和电池有关吗?

网友C:
好像 AL :91是电池电量底下报警

网友B:
电池报警是AL.9F;AL.E9是主电路断开时,启动了SON信号。

楼主:
AL.E9是主电路断开,我量了一下,U,V,W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D:
可以考虑换个伺服驱动,我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2013-10-07):
换个驱动器是好了,
肯定是驱动器本身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驱动器哪里坏了

网友E:
如果确认主回路是OK的话,还是有E9报警的话基本确认为伺服放大器本身问题!(嘿嘿。。。不过我们厂成型机,其他任何伺服出现报警,O型环的伺服放大器都会出现E9报警!还是跟现场接线有关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