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1):
急急急。。。

网友A:
引用楼主低调,伯乐于2013-09-01 14:56发表的 各位前辈Wodows  7系统怎么下载三菱编程仿真软件。。。。。求助 :
急急急。。。

下载?电脑下载软件有难度吗?

网友B:
你的系统如果是32位的,不要仿真软件也可以仿真运行。GX-WORK2的调试功能就能仿真运行。在调试菜单中有一个模拟运行/停止。GX Works2可以去三菱中国公司官网下载,你可以申请免费的序列号。这点小鬼子做得比siemens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如果是32位的,不要仿真软件也可以仿真运行。GX-WORK2的调试功能就能仿真运行。在调试菜单中有一个模拟运行/停止。GX Works2可以去三菱中国公司官网下载,你可以申请免费的序列号。这点小鬼子做得比siemens好

1、GX Works只是内置了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V2,并不是说不需要仿真软件。
2、西门子敢官网发免费序列号的话,GE,Ab就敢把西门子告上法庭,所以西门子一直认为,漫天飞的西门子软件是代理商行为,不是西门子的责任。

Good Luck~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安装吧,GX simulator 相当是 developer的一个插件。安装要有序列号就好了,别的正常安装,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E:
我也想找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