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触摸屏软件怎么安装呀

楼主(2013-09-01):
我有一个普洛菲斯触摸屏软件安装光盘,但是为什么我安装不上咧,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运行光盘中的执行文件即可

楼主:
按光盘里面的方法去安装了都安装不上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光盘里面的方法去安装了都安装不上呀
请详细描述或截图加以说明?

网友B:
呵呵,不行从网上下载一个安装,这也是一条路嘛!
祝你好运!
自我解救

网友C:
孩子慢慢装,会装上的。。。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PRO-FACE官网有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