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1下载的程续怎样才能打开

楼主(2013-09-01):
请问一下我在论坛上下载的程续怎样才能打开

网友A:
电脑安装对应的编辑软件。一般那些软件,这里都有免费下载的或者有下载链接。

楼主:
谢谢你的回互,我是FX-GP,是不是不能用

网友A:
你的这个软件,最多支持到FX2N系列,而且是已经很老很老的软件了。几乎已经没有用的了。
看论坛的右上角 工控下载 这个选项。

楼主:
多谢你能指导我,不知GXDEVELOPER 这个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