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设备怪事

楼主(2013-09-02):
昨天晚上去别人工厂看一台旧设备,电控部分用的是台湾士林AX2N的PLC屏用的是HAKKO V708CD系列的.当我只读取PLC的程序时,显示了设置范围错误,我就选择了参数和内存一起读,参数上载完后上载程序时那个对话框只是一闪就没有了,程序就上载不了,但是参数设置有上载,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同仁.
还有就是屏出现屏幕号错误,我把屏读出来看了里面设置画面的寄存为D6,但是并没有超出画面的范围,这是为什么?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回答,看来问题还是得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A:
何种程序打开?
HAKKO V708C型号的屏

楼主:
现在我能够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取出来,但是只显示一格黄色的,程序大小有3.2M那么大,用GX打不开,这是怎么回事?

龙芯

网友B:
你试一下FX的繁体软件,我以前用三菱的就遇到过这种问题
谢谢,我去看一下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C:
最好是用原配的软件来读写!!

网友D:
AX2N对应的PLCCPU 类型,使用的三菱的我的也不可以

网友D:
估计还是读取时的问题,再重新连接读取下
重新连接了N多遍了还是一样

网友E:
我也有不定过一次这样的事,是因为那设备太老了PLC电池没电导致程序丢失

网友F:
繁体软件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已没办法解决了,因为是程序丢失.....所以只能重新写了....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G:
8楼的情况我遇到过 还有就是你的软件版本是不是太低了 有些指令需要高版本的软件才能显示 否则显示黄色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H:
FX的繁体软件

网友I:
11楼说的对。我也有一次。

网友J:
哦是这样子!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K:
你这是硫化机吧,还是改的高压成型机,白光的屏有些设置要注意

网友L:
听楼主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原作者使用了“隐藏程序”的软件-----本站有讨论的----

网友M:
这PLC我在台湾冲床上看过就是士林的。电池很容易就没有了,你要找与你设备相同的机型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这机器电池挂了,但是开始没有报警,现在程序丢失要重新写了....

网友N:
不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