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出现上面的错误,什么问题呢? 系统windows7 32位的

网友A:
楼主没有安装STEP7V5.5,不能直接安装SP2补丁,不过可以将附件导入注册表后再安装:
Step75.5 安装补丁.rar (1 K) 下载次数:80
不过上面注册表文件只在XP系统下试过,没有在WIN7系统下测试过..........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安装STEP7V5.5,不能直接安装SP2补丁,不过可以将附件导入注册表后再安装:
[attachment=111247]
不过上面注册表文件只在XP系统下试过,没有在WIN7系统下测试过..........

嗯,好像可以啦,谢谢您,西门子刚开始用,有很多地方需要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