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SIMATIC Manager v5.5试用到期

楼主(2013-09-02):
各位大侠啊,当初不懂,没有破解。导致现在打不开SIMATIC Manager了,说是No valid license key。怎么搞啊?求救呀求救!

网友A:
网上有大把的Simatic_EKB_Install授权安装工具,装一下需要的授权即可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下载过了,网上说需要删掉原始AX NF ZZ里面的数据,可我我找不到这个文件夹……我卸载掉重新安装也不行啊。

网友A:
AX NF ZZ文件夹是隐藏属性的,需要将操作系统的文件夹选项里的“不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改成“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才能看到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那个是系统文件夹,必须显示系统文件夹才行。搞定了哈,谢谢啊!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