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西门子200 plc程序 手动运行正常 自动运行没有反应 保证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2013-09-02):
这个控制柜已经做的比较成熟,别的机子都没问题,现在厂家反应:手动正常 自动启动按下去没有反应(触摸屏); 本人不在现象 想了个种办法 都无济于事,所以请问下各位有没有 有经验的给指点迷津。

网友A:
最好去现场监控一下,有可能屏有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描述范围这么大,很难让人判定。
可能的原因:
PLC与触摸屏通讯、程序本身的问题、自动运行的条件没有满足、触摸屏自动启动地址与PLC自动启动地址不符、、、
用楼上的方法,在线监控吧。

楼主:
@ 1楼
最后只能暂时得出这个结论了,因为它已经正常工作了半个月了,现在出问题,就是屏或者线路的问题了吧。。我已经找人带新屏和plc去了。。第一次发帖 非常感谢

楼主:
@ 2楼
非常感谢你这么详细的解答,以后有问题还望悉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