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S7-300(314)上载程序,变量没有中文描述怎么办?

楼主(2013-09-02):
如题,在线上载后程序无描述,请高手解释

网友A:
上载程序:变量是没有中文玉描述

网友B:
那就只能根据工艺分析程序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通过外部的I/O点,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或者找设备供应商,让他们给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