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这个程序在模拟软件可以调,也就是说可以强制输入输出,但我写到PLC里就不能调试了  在强置输入输出就没反应,程序在下边,大家看看到底咋么回事啊 谢谢啊
附件: 手动机自动加热程序.zip (12 K) 下载次数:62

网友A:
下了看看不知啥牌子

楼主:
是三菱FX1n的  就是在线调试强置x1  x4 都不行  但是在模拟状态下可以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小弟急着交工,谢谢大家

网友B:
請問你強制是要將X4跟X1從ON->OFF嗎,
如果是這樣是不行的,
除非該點位目前是OFF狀態,
OFF狀態可以強制ON,
但是如果該接點已經常ON了,你要強制OFF是不行的!!~

网友C:
X接點 在實體PLC 是無法強制 ON 或OFF (有些PLC會送一個脈波)
因為他實體 已經是ON 或 OFF

网友D:
可以调试的吖,你用的什么软件?
三菱的编程软件,我把其他程序写进plc在进行在线调试都可以。但是把上面的程序写进就不能调试,我自己检查程序也没问题啊 在线检查程序也没问题, 因为在模拟软件中是可以调试的, 不知楼主是在模拟下进行的换是写进plc调试的,真是郁闷啊,找不到原因啊

网友E:
里面都有错误,双线圈
你说的双线圈是指我的复位所有的输出和 后边又复位y0和y1吗,我把初始化后边总复位去掉也不行啊

楼主:
我程序在线检查也没有错误啊,现在实在模拟软件下可以调试,但当我写入PLC时就不能在监视模式下强制,新手请指导啊

楼主:
是不是三菱的在线监视的情况下,强制只能一次强制一个位元件吗

楼主:
当我想同时强制x1和x4 时 行不通 但把x4去掉,只强制X1时 就可以了。有高手知道三菱在线监视情况下是不是不能同时强制两个输入或输出位元件啊  因为我知道欧姆龙的是可以同时强制好几个呢
lvhonjun

网友F:
X点在线是不能强制的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啊,在线可以强制啊 就是不能同时强制两个X点。我把外围的开关一接上,就都好了啊,谢谢各位了,我只想着线在plc里调试,等调试好了,再把外围的开关量接上,换以为程序哪里有问题那

网友G:
走过路过,分数别错过。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B:
強制是可以的!~只限於模擬,
X1和X4都是可以在模擬下ON,
實際程式的不見得會可以喔!~
要看當下的接點訊號是不是常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