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现在我有一个CPU224CN     编写了个读取系统时钟秒数的程序  可是读取不出来  请大侠们给看一下程序
附件: 读取系统时钟.rar (2 K) 下载次数:59

网友A:
数据类型没有转化

网友A:
LD     SM0.5
TODR   VB0

LD     SM0.0
BTI    VB0, VW100                  //year
BCDI   VW100

BTI    VB1, VW102
BCDI   VW102                       //month

BTI    VB2, VW104
BCDI   VW104                       //day

BTI    VB3, VW106
BCDI   VW106                       //hour

BTI    VB4, VW108
BCDI   VW108                       //minute

BTI    VB5, VW110
BCDI   VW11                        //second
  • 下载积分:+1(把风的蜗牛1)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看了一下你的程序,可行。VB15就是秒数呀。
    不过你的PLC设置好了时间才能读。
  • 下载积分:+1(把风的蜗牛1) 热心助人!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楼主:
    恩   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没有在PLC那个选项里选择读取时钟那个选项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