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3-09-02):
大侠们通常用来做伺服原点的光电开关都用什么牌子的?回原点的精度要求高,用dzrn指令做的

网友A:
你还光电?金属接近开关,选型的时候要注意的主要几点,供电,输出类型,检测距离,其次就是相应频率(速度)

网友B:
欧姆龙,基恩士

网友C:
松下电工神视 PM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