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设置都一样,做出来的动作却不一样呢(附上程序和动作视频)

楼主(2013-09-02):
请大神指教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0MTI4Mjgw.html

楼主:
没大神知道吗?在线等啊

网友A:
用的步进?、

网友B:
我主要学的是三菱,其他的是日立和AB。欧姆龙的没怎么碰过!不过看了视频后,个人感觉动作是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可能由于俩个物体的初始位置不一致导致你感觉他们动作不一致的!

网友C:
定位传感器 精度达不到 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D:
Omron PLC 啊。基本不用,所以只能顶你

网友E:
啓始點方向不同

网友F:
步进电机回原点方向不一样、把前面那个步进电机A十和A一调一下电机会反转问题就好.

网友G:
只看了视频还没有看程序,感觉二个步进电机启动的方向不一致,建议先将方面向调成一致再看看。
lvhonjun

网友H:
感觉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I:
接近开关厂家直销,如果定位传感器精度不够的话。我一定能帮到你们的帮的,选型可以进入我签名写的网站。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J(2013-12-11):
这个不是什么定位传感器精度不够,而是程序本身写法的问题
我用4轴同时回原点都没问题
我想说,写程序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风格习惯
像你这样写的程序修改起来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K:
你的接线一样吗?原点,限位点的no与nc一致吗?应该是no与nc不一致导致搜原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