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原本运行正常, MR J2S-100A 报警AL.30  :再生制动异常,更换驱动器后一样报AL30,电源电压正常。查看再生制动负载率L:主电源OFF时为0,主电源ON后从0开始往上加至报警AL.30。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个故障???

楼主:
今天上班仔细看看  电源有问题

网友A(2014-04-11):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R-J2S-20A 报警AL30 ,请问你那边电源出什么问题引起的报警 如何解决?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