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中SPD指令

楼主(2013-09-02):
轮子周长为340mm,近接每周为2个信号,检测RPM,请教大家这梯形图有没问题?
手册中是N=60*D0*1000/nt 这n和t分别是什么?

网友A:
n就是2个信号,t就是现检测的时间1000ms .你程序中的第一句就是说你在一秒中检测到了多少信号。第二句只要乘以60就是一分钟有多少的信号。也可以乘30再乘340就是一分钟的速度mm。

楼主:
但为什么测不出来呢?我在监视下寄存器里的数据为什么一直是零呢?X1倒是有ON/OFF

网友A:
这就是你的转数太慢了吧。你首先要知道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每分钟200米的速度,这样算来轮子每分钟也要转600圈呢,X1信号每分钟就有1200个了,还慢吗?

楼主:
每分钟200米的速度,这样算来轮子每分钟也要转600圈呢,X1信号每分钟就有1200个了,还慢吗?
三菱FX2N中SPD指令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