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请教各位:下图电路中,R4可调电阻起什么作用?C4 L1分别起什么作用?我按此图做了电路,逆变的目的是实现了,但是功率做不上去,就是带一个AC220V的继电器也有很大的压降,继电器是正常吸合了。我测了一下NE555的3脚输出电压只5V,可正常电压应当是与电源电压相差不大的。在R3前面后面测也是5V,在升压变压器的初级测量也只有4到5V电压。大家帮忙分析分析看,谢谢!

[upload=2]

[upload=2]

[upload=2]

相信自我!

网友A:
R4的作用图上不是写了嘛,调整频率啊,主要通过调整R4而影响C2的充电速度,进而改变555的6脚上三角波的频率,影响3脚的频率。Q1,Q2,C4组成单电源推挽放大电路。同时C4和L1还对波形进行整形。
查元件手册,TIP41集电极电流6A,功率60W。因为Q1,Q2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该电路的功率不会很大,极限功率75%*60=45W,实际时看你电源电压高低。要提高功率需使三极管工作处于开关状态,单在开关状态,输出电压波形就很难保证在正弦波了。

楼主:
太感谢了,分析的透彻。想请问如何能工作在开关状态呢?还请赐教,感谢!
相信自我!

网友B:
您好,想咨询一下,按照这个电路的元器件设计,目前您这个电路的功率能达到多少W?

楼主:
我试的结果可能只有2W以内吧。根本带载能力极差,不值得一提
相信自我!
liuliangd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4的作用图上不是写了嘛,调整频率啊,主要通过调整R4而影响C2的充电速度,进而改变555的6脚上三角波的频率,影响3脚的频率。Q1,Q2,C4组成单电源推挽放大电路。同时C4和L1还对波形进行整形。
查元件手册,TIP41集电极电流6A,功率60W。因为Q1,Q2是工作在放大状态,所以该电路的功率不会很大,极限功率75%*60=45W,实际时看你电源电压高低。要提高功率需使三极管工作处于开关状态,单在开关状态,输出电压波形就很难保证在正弦波了。

哥,膜拜了。
小弟愚昧。小弟觉得“C4和L1还对波形进行整形”是对的,也觉得C4和L1同时也在储能、释放。这样理解有木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的结果可能只有2W以内吧。根本带载能力极差,不值得一提

那就太谢谢楼主了,我现在要做一个DC48转正弦波110V  功率1W左右的电路,这个电路太经典啦!(只不过为了给NE555供电,还要加稳压芯片,有点麻烦,因为产品体积受限……楼主如果有好方法,欢迎指点一二)

楼主:
用一个EG1181电源模块就可以了,外围元件少,电压范围宽
相信自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哥,膜拜了。
小弟愚昧。小弟觉得“C4和L1还对波形进行整形”是对的,也觉得C4和L1同时也在储能、释放。这样理解有木有一定的道理?

不错,C4 是在信号负半周时,给Q2供电,即 “储能”
具体工作原理,百度一下 OTL 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这个电路功率大小,不光是由Q1和Q2功率来决定,同时电容C4的容量,还有输出变压器三方面来决定。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用什么好办法加大这个电路的功率呢?
相信自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好办法加大这个电路的功率呢?

在输出的功率管子上并联管子!!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这个R4是调整震荡时间的,C4、L1是提供负半波的电源,相当于OTL功放。
压降大是C4的容抗造成的。此电路只能驱动小功率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C4 是在信号负半周时,给Q2供电,即 “储能”
具体工作原理,百度一下 OTL 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诶,其实小弟觉得又有问题。C4是电解电容,在小弟脑海里一直认为电解电容只是储能的,并不通交。Q1导通时只给C4充电。Q2导通时,C4放电,并且给L4储能。然后Q1再导通,Q2截止,这时是L4释能。变压器完成一个周期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电路的输出功率就很小了。这样理解正确吗?
NE555简易正弦波逆变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