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mr-j2s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09-02):
编码器直接连接三菱mr-j2s伺服驱动器pp端口,编码器接在普通电机的转轴上,要想使伺服电机始终转一圈为一个周期,不管普通电机的速度有多快。假如普通电机转3圈,或者转5圈为一个周期,怎样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使两台电机的周期相等,怎样编写三菱plc程序。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AB相编码器,的线接到伺服驱动器的2.3脚上,把驱动器脉冲形式设为AB相脉冲!电子齿轮比设成跟编码器一样的分辨率!伺服电机就跟你编码器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