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2):
各位大大们好,小弟需要一款时间继电器,每次按下按钮,按钮自动复位,但是时间继电器会吸合400毫秒,就是4秒的样子,然后自动断开,再按按钮还是如此,4秒左右可以调节,单位精确到毫秒,每24小时动作非常频繁,要保证质量,请问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么?请大家帮帮我,谢谢,提供下图片,型号,地址等等,谢谢。

网友A:
奥托尼克斯,可以计数,也可以计时,自己找下

网友B:
只有0.4S吧。

网友C:
400mS是0.4秒

网友D:
引用楼主hehuanwq于2013-09-02 23:06发表的 吸合400毫秒后自动断电的时间继电器 :
各位大大们好,小弟需要一款时间继电器,每次按下按钮,按钮自动复位,但是时间继电器会吸合400毫秒,就是4秒的样子,然后自动断开,再按按钮还是如此,4秒左右可以调节,单位精确到毫秒,每24小时动作非常频繁,要保证质量,请问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么?请大家帮帮我,谢谢,提供下图片,型号,地址等等,谢谢。

时间继电器吸合4000毫秒,就是4秒的样子。
上网一查,多的是,不过建议选品牌器件。

网友E:
断电延时 时间继电器

网友F:
魏德米勒 BTM  和BTR 系列的 你可以参考下 扣扣 449187624

网友G:
为什么不加个中间继电器,用按钮起动,用继电器常开点保持,用延时继电器常闭点停,就可以实现啦,现在电子的继电器只要量程选得对应该都比较准的。

网友H:
0.4秒

网友I: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做不到毫秒级别的精度吧?
干脆用个小PLC或者智能继电器得了。

网友J:
欧姆龙20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