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X轴

楼主(2013-09-03):
加工中心X轴异响是怎么回事 ?我的把护板取下来了 还是响、 可能是螺杆怎么了吧 具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啊!

网友A:
还有要检查一下滑块是不是掉了钢珠,或者进了灰尘。

网友B:
丝杆有没有油润滑,丝杆轴承有没有松?

楼主:
我想应该是滑块的问题
是丽驰的加工中心 滑块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4个

楼主:
这个滑块怎么换啊 我没有换过 要主要那些问题

网友C:
运行的时候看看到底是那里响 再好好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