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我用三菱FE3U内置高速计数器端子(c251)接了一个旋转编码器,位皮带运输机纠偏,频率很低 ,数值在+3----  -3 之间 。45°为零点 ,刚开始运行正常 ,几个小时后零点就发生偏移现象(例如45°变成了-2),一开始怀疑是编码器问题,后来换了欧姆龙的编码器也是如此,想不明白,请高手帮助。

网友A:
你用的是增量的吧。还是用绝对的要好。不知运输机的皮带可以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移动呢?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2cm内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可以用一个气压开关控制一个气缸就可以了。

网友B:
1、楼主说“几小时,变成-2”,那楼主试试十几小时或者几十小时看看是不是这个值在变大,还是在某个范围内徘徊。判断是随机性的精度误差还是具有累积性的误差。
2、根据1的结果分析具体原因,是机械造成的呢,还是电路干扰等其他原因

网友C:
笨,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D:
干扰就2个字!我只说一次……

楼主:
以前用的是气缸。领导让改了。是累积误差

网友A:
你现在可以这样来做的。把编码器移开一些。当碰到了编码器的时候就动作。

网友E:
编码器做定位设备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可通过脉冲数复零的方式减少累计误差,由于设备运行条件的变化和各设备之间的实际差异精度较差,建议使用伺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