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lnovance是什么品牌PLC

楼主(2013-09-03):
lnovance是什么品牌的PLC,谁有编程软件。

网友A:
深圳汇川,软件官网就有下载。
Good Luck~

网友B:
汇川变频器我接触过 我以前的单位而且是吉林代理 没听过他有PLC啊 什么时候出的
国产的能用吗?????

网友C:
兄弟,汇川做PLC至少有6年以上了吧......

网友D:
汇川,机器性能不错,Q系列可以做到8轴,用三菱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E:
没用过,听说运动控制做的不错,楼主可以自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