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EM277

楼主(2013-09-03):
我用S7-200,224的CPU,想连接2块EM277,前面这块可以搜到CPU,后面EM277搜到CPU打了个问号,请大虾指点

网友A:
200加EM277是当DP从站使用,只能装一个,只能定义一个DP从站地址,DP是现场总线,装一个就行了,你装两个有什么有?

网友A:
不好意思说错了,224最多可以连接4个EM227,可能是你的地址没有设置对,把地址改一下

楼主:
地址都改过来了,一个地址是02,一个是03,

网友B:
可能是通讯EM277的主站的通讯数据地址有冲突吧,站中对EM277的I/O配置的数据通信区
对EM277重新设置地址后,需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起作用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