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种三菱Q系列CPU

楼主(2013-09-03):
这是何种三菱Q系列CPU,由于拍照不清,所以想请教下。带有这种通信接口的我没有见过,会不会是运动控制型的CPU

网友A:
是Q系列高性能的,升级到新的层次,如:Q03UDECPU,Q13UDEHCPU
自我解救

网友B:
新型的CPU,看照片应该是Q10UDEHCPU,比较高端带以太网,一万多块钱了!

网友C:
这种自带以太网接口的有好几个型号CPU
Q03UDECPU
Q04UDEHCPU
Q06UDEHCPU
Q06UDEHCPU
Q10UDEHCPU
Q13UDEHCPU
Q20UDEHCPU
Q26UDEHCPU
2009年起开始有销售的。楼主图中的的Q10UDEHCPU,市场价过万元了。算是高档货了。设备肯定是高端设备吧,发图来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侠!!!

网友D:
是什么设备用这么高端的PLC

网友E:
呵,每天都要摸,
而且很好用,主要是用以太網,小的miniUSB也是可以用啦,我是用來第一次灌參數時用的,之後就都用網路了,可以做很多通訊動作,例如:連人機可以一次連好幾台,也可以連barcode等等的,很多喔!~
小弟搞面板廠!

网友F:
你这个是存日本进口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