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

楼主(2013-09-03):
松下A4伺服出现ERR 21报警(编码器故障),但发现编码器好像没有问题的。用什么办法能解决呢?谢谢!

网友A(2013-10-25):
送电就报警的话,应该是编码器线缆有问题或是编码器坏了,在运行当中有问题的的可能是屏蔽线未接好干扰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