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3-09-03):
各位,求助下我有一台设备里面有PLC私服等,我这边供电是其他设备给的万用表测量 他们火线跟地线有110V 零线跟地线有110V电压  他们零线地线是串用的,现在我插座把地线拔掉 只插火线跟零线,我的设备外壳就直接带电了,有110V电压,然后断掉铭伟电源 跟私服控制器  就没外壳电压了····今天弄一天了 在外出差很着急,请大家给点帮助, 另外绝缘电阻的测量 我能用万用表200M殴档 量火线 地线 分别于大地的电阻 多少是绝缘正常 ,很急希望能伸手帮一把 新手一名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是铭伟电源的问题,会自带110V电压,只要可靠接地就行了,发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检查零线是否接错,正常是地和零一般没电压呀(非绝对)零线和地线的电阻不超过10欧(视导线而定)地和零不能串用

网友B:
设备外壳做一下接地,检查零线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C:
零线和地线混了

网友D:
用的是否是兩相220?

网友E:
可能是感应电,设备外壳要接地,地和零线要分开。

网友F:
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你用到假明纬的电源了,你直接换开关电源就好了

网友G:
对于接地悬空,当然是有电压的。外壳没有有效接地,在交流电场环境下当然会存在感应电势

网友H:
楼主说的好乱

网友I:
接近开关有没有问题吖,带不带短路保护,带不带反极性保护。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J:
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K:
设备要做接地,零线与地线分开

网友L:
伺服屏蔽电缆做好接地

网友M:
楼主 心情很乱 说话不清 你的情况是电机有问题 用万用表的K档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是铭伟电源自身设计的问题,他的两电容间有接地,所以设备必须要有安全可靠接地,否则就有110F电压在外壳上 ,稍后我会发出图来,给大家分享下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