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R-J2S-20S E8故障处理方法求助

楼主(2013-09-03):
三菱 MR-J2S-20S 使用中突然出现故障码E8 求助解决方案

网友A:
E8是风扇速度降低啊!你怎么确定是主控芯片的问题的?
这属于维修了!很少有人会说的!
下载积分:+1(ma5201314) 谢谢 解决中。。

网友B:
看看风扇用多长时间了,正常情况下应该换个风扇。
下载积分:+1(ma5201314) 真诚感谢!

网友C:
还有维修高手,致敬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