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3):
我想在触摸屏上做时间和日期显示,可惜我没有维纶的使用手册,也不知道怎么做,又想把三菱PLC的时钟放到屏幕上显示,做了几次都没办法显示,只好求助各位高人哪了,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维纶可以调用自身的内部时间的,没必要用PLC来写。
假如用程序来写,就把时间传送到一个寄存器里,然后用维纶做一个显示画面,来显示寄存器里的值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zhao110)

网友B:
    很简单,参考图片,
    谢谢你!请问我的屏是mt6070ih也是这些地址吗?是不是在屏上做一个数值显示键,再把这些地址放进去。
  • 下载积分:+1(zhao110)

楼主:
    我看到有一些同行介绍是RW60000开始的地址,我也做了数值显示,没有显示。一楼的回复我试试看怎么样再回复。

网友C:
    你直接用人机自带的时间多好的,用PLC的做个程序,读值

网友D:
    直接用FX的 D8013~D8017
    触摸屏做个 数字显示 就可以
    我是直接把这些地址放到触摸屏的数值显示元件上,没显示,是应该怎样做呢?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是的,格式要正确,bin  和bcd不要混了

网友B:
    我用的威伦比较多,有什么不明白,加我qq,310457676  共同探讨

网友E:
    Q type 是從SD210~SD213
    因為帖主沒有寫型號,
    所以只有長常用的PLC型號跟你說!!
    我的PLC型号是FX1N的,我也调用了,也没有显示啊,

网友F:
    直接调用触摸屏:时间  日期,就行
    我有做的,是在网上看到有别人说的,地址是RW60000到RW60006,还是没有显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楼主:
    可以了,把系统寄存器勾选上,在下拉菜单里就有的选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