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r23

楼主(2013-09-03):
例如有个高温罐,装有一个进风机和一个抽风机,这两个风机要同时工作,罐内装有一个4-2mA的温度传感器,现在要求控制这个罐子里的温度在一个固定的值。用两个变频器控制这两个电机,抽风机为固定频率运行,改变进风机的频率来改变罐内温度。那么我想用PDI控制有几个问题不懂,想请教一下大家。

呵呵,可能表达的逻辑不是清吧,就体谅一下吧。

疑惑的问题如下:

1、设备刚运行时,在PID控制前是不是要让这两个风机工作,当接近给定值SV时,才开始PID调节?当反馈值为0时,PID会有输出吗?要是一通电就用PID的话,风机的频率会是一个怎样的值?

2、温度传感器4-20mA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作为PID的反馈值PV;给定值SV也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那么PID输出值也是相应的数值量吗?它是不是也是对应4-20MA的数值量?还是这个数字量转成0-20mA后0-10V都可以?

3、PID的输出值对应的是温度的变化量吗?plc将PID的输出值经模块转换输出到变频器的0-10V模拟量模块,那么PID输出值的范围转换后0-10V,是对应频率0-50Hz的吗?如果是变化量的话,那么又是怎样控制变频器的工作?是不是要在plc刚运行时先给定变频器一个频率,然后再PID调节后的输出值去改变这个频率的大小?还是PID输出值就是给定变频器的频率?

4、在关闭PID的微分与积分作用时,只调比例时,那样当反馈值PV大于定值SV,会出现输出值为负数,那么这时变频器的频率会怎样改变?

网友A:
直接买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就行,表有自整定功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xcr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有模拟量输出的温控表就行,表有自整定功能。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还是想弄明白,以后都还是会遇到这问题的
xcr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温控仪,都有很多功能, 和一楼说的一样, 温控仪有AT 自整定 功能

感谢你的回答,只是如果不弄明白,下次不是控制温度的话,而是控制其它的话,那还是要用的呀

网友C:
这个用PLC 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搞清PLC的工作原理就这些问题就简单了
QQ 20471661

网友E:
1.首先设备刚运行时采样温度会跟设定温度比较。如果相差很多大于控制带(如控制带+10—— -10)pid不用参与调解,pid在控制带内运算就行。温度过高进风口风机全速运转。plc模拟量输出10v,相反输出0v风机不转。plc输出模拟电压直接给变频器。
2.温控传感器一般是4-20mA,由模拟量输入模块给plc,plc内部A/D转换为温度值参与运算100/(20-4)*(采样电流-4)就是你当前实际数字量温度。
3.控制带内pid开始运算,pv>100取pv值=100 风机全速运转、pv<0取pv=0 风机停转,(0-100对应0-10v)。取死区20,pv<20时取值pv=0 风机不转
  • 下载积分:+2(xcr23) 真诚感谢!

网友E:
    记得评分哦
    xcr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首先设备刚运行时采样温度会跟设定温度比较。如果相差很多大于控制带(如控制带+10—— -10)pid不用参与调解,pid在控制带内运算就行。温度过高进风口风机全速运转。plc模拟量输出10v,相反输出0v风机不转。plc输出模拟电压直接给变频器。
    2.温控传感器一般是4-20mA,由模拟量输入模块给plc,plc内部A/D转换为温度值参与运算100/(20-4)*(采样电流-4)就是你当前实际数字量温度。
    3.控制带内pid开始运算,pv>100取pv值=100 风机全速运转、pv<0取pv=0 风机停转,(0-100对应0-10v)。取死区20,pv<20时取值pv=0 风机不转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还想问一下,想搞懂,温度、PID输出值与变频器频率之间的关系,

    例如温度取值得范围是0-100℃,那么是不是要设温度0-100℃对应变频器频率0-50Hz吗?

    那假如我设定温度为80℃,现在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温度是70℃,那么变频器的频率经PID调节后最终是不是稳定在40Hz左右?

网友E:
    变频器频率与温度没有直接关系、pv值对应plc模拟量输出0-10v,变频器最大频率可以设定,可以设为80hz  也就是10V对应频率为80HZ、0V对应频率0HZ
    xcr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频率与温度没有直接关系、pv值对应plc模拟量输出0-10v,变频器最大频率可以设定,可以设为80hz  也就是10V对应频率为80HZ、0V对应频率0HZ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