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调速电机控制负载垂直上下运动,下行停止的时候会滑行一段距离才能停止

楼主(2013-09-04):
请教高手如何能让他立即停止,调速电机自带刹车抱闸

网友A:
调速电机自带刹车抱闸,电机定子线圈加入能耗制动。

网友B:
一你是不是用了减速停止,二垂直负载惯性是不是超过你刹车所能承载能力,三可以加装重锤平衡一下重力。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1.增加配重 2.经过变频器减速之后再停止

网友D:
那叫慣性阿!
當東西越重越明顯,
樓上解釋:小弟都贊同!!~

楼主:
曾加配重可行,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啊

楼主:
比如说加个减速机来曾加电机轴的输出扭矩,我觉得刹不住应该是负载惯性太大的原因

楼主:
回复2楼,我用的是厦门精研的电磁调速制动电机,停止方式是电磁制动立即停止,电机功率200W,负载10KG左右,速度0.5m/s

网友E:
用变频器自整定电机,或下行时到达某一频率时开始刹车,为防止变频器产生故障,同时使用禁止输出功能.

网友F:
加大电机的刹车制动力矩就行了。

网友G:
1 电机用快速制动方式
2 使用制动电阻
3 升降机最好有匹配的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