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急!!!!!!!!!!!!!!!

楼主(2013-09-04):
请问我用三菱变频器FR-S520 控制电机,我想上端加个空开,不知道怎么选。变频器输入电流多大???选多大的空开好??谢谢

网友A:
你电机的电流多大哦 ,,把启动电流考虑到

网友B:
没功率怎么选,傻

网友C:
你的型号不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型号不全
多少瓦的呢?

网友E:
额定电流3.5倍

网友F:
5楼大错是额定电流的1,5倍

网友G:
1.5倍是选热继电器吧

网友H:
不用装空开,在变频器上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