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04):
本人新手,现在手里有个程序想学习学习,只知道程序是对应三菱QX40-S1和编码器连接的控制程序,没有实物,现请教接线方法,和程序意思,特别不明白之处为WAND H3FF W500 W502中的H3FF这个通道是哪来的与W500做16位数据逻辑与运算,自哪里的手册,与及和程序相匹配的编码是什么样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A:
H3FF是十六进制数值 你要把他用二进制看2# 0000 0011 1111 1111 再与W500运算 存到W502中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多谢了,我还以为像变频器一样的是通道地址,还有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加这条程序呢,传送X20-X2F数值到W500中,我想应该是QX40-S1读取的格雷码编码器的值吧(不知对不对个人想法),再用GBIN指令转成16位二进制就行了啊,为什么还要加上十六进制的3FF也就是十进制的1023这个数呢,这段程序是别人给的可在触摸屏上设置的多角度控制停机的PLC程序,还有< W506 K0就是大于0时,为什么加K1024,后面的*359,/1023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知道W0是现实角度,还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B:
版主指点下

楼主:
求版主解惑

网友C:
这个计算应该是源于机械原型的,计算的目的应该是让显示的角度数值与实际角度数值一致,那个逻辑与的目的是为了屏蔽高6位二进制码
下载积分:+1(lanqq123) 真诚感谢!

网友A:
此段程序只是读取K4X20中的前10位状态,所以用3FF把高6位去除;至于后面的计算公式,没什么好解释的。看实际功能要求。程序很容易看懂,只是你对这些指令转换运用还不了解,看看手册资料,结合实际深入理解整个程序的用意是关键。
下载积分:+1(lanqq123) 真诚感谢!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