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GPWIN与PLC通讯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04):
我用GX8的软件可以下载上载程序,但是用FXGPWIN就不能下载上载了,COM口通讯参数都是一致的,下载线用的也是一样的SC-09,但是FXGPWIN就是通讯不上,大神们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既然有了高功能的软件,还去研究那种过时、低功能的软件干什么?

网友B(2013-11-08):
我也有这种问题啊.怎么解决,GPWIN.有时候有很大的作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