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CQM1H的殴姆龙PLC。想把机器的程序备份下,如何操作

楼主(2013-09-04):
本人完全新手,想问下论坛里的高手们,本厂内的殴姆龙PLC的裁切机,想把程序备份下,应该准备那些东西,比如说数据钱,编程软件什么 的,应该是什么 型 号的,还有应该是怎么操作的,是下载还是上载等

网友A:
不懂的话不可以乱操作,万一你把程序清除就麻烦了

网友B:
是什么用途的裁切机?

楼主:
导光板裁切机。还是日本差不多十年前的东西,主要是不懂应该用那款软件,数据线是什么规格,然后软件是如何操作的,还请多指教

网友C:
软件CX-P,3.0以上版本就行,本站有更高版本的,CQM1H的,CPU自带了232口,自己做一根通讯线就行,或者通过外设编程口通讯也可以,还可以用手持编程器。
读取是上载,写入是下载。

楼主:
感 放, 论坛版方的详细指导和不吝指教
CQM1H的殴姆龙PLC。想把机器的程序备份下,如何操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