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04):
描述:I0.0已经被定义为原点传感器输入了,我如何使用HC0高速计数器?
我要用S7200 MAP SERV库,控制步进电机。本意是想让步进电机以特定频率,指定方向,转。按停止钮,或者脉冲数发送完毕时,电机停止。我刚用MAP SERV库编了个程序,发现好多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求大侠帮忙.
1,I0.0应该是HC0的脉冲输入才对阿!可是被定义为参考点了。程序里如何调用高速计数器HC0,计数到VD144里的脉冲数就使M4.0置1。
2,我没有定义参考点(原点),Q0_0_MoveVelocity这条指令能用么,他的绝对位移表示什么。我想要他以VD204里的数据做为频率,Q0.2的方向,转。
3,程序中,我给V180.0赋值的方法对不对,还有其他VD什么的,是那么赋值么

谢谢了,不会弄啊,着急阿!
描述:刚编的MAP库的程序,好多不明白的。。
附件: 9.3.rar (12 K) 下载次数:380

楼主:
或者谁有MAP SERV库的例子发过来让我学习学习也行阿。

楼主:
描述:网络1,2
描述:网络3,4
描述:网络5
描述:网络6,7,8
我是楼主。没人看阿,我把程序截图了,就8个网络,好心人帮忙解答下把。我现在到PLC了,步进电机响,但是不转,是不是脉冲没发出来

楼主:
行了,现在能转了,刚才转不了是因为频率射太高了。改低点频率就行了,能转了。可是好像无法计数阿,怎么能实现,发完脉冲数停止

网友A:
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没人看阿,我把程序截图了,就8个网络,好心人帮忙解答下把。我现在到PLC了,步进电机响,但是不转,是不是脉冲没发出来

网络5中的最后一个MOVE指令,应该是MOVE_R,VD140是实数

网友B:
你要做位置控制可以用相对位置或者绝对位置指令,相当于三菱的DRVI和DRVA,比较好用的。但是如果你要用绝对指令就必须要先回原点,相对位置的话就不需要了,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位置控制可以用相对位置或者绝对位置指令,相当于三菱的DRVI和DRVA,比较好用的。但是如果你要用绝对指令就必须要先回原点,相对位置的话就不需要了,你懂得

哦,你的意思是说,不用管脉冲数,不用告诉计数器,就走位移就完了 ?那告诉计数器怎么用?

楼主:
Q0_0_MoveRelative 这条相对位移指令,完成后,完成位置1,怎么给他置0了再,我崩溃了阿,至零指令,应该有效过一次就行了阿,只要断开又置1了,疯了!!!

网友C:
我喜欢用完成位的状态来接通下一段程序,至于你说的完成位一值置1完全不用去管它,等你下次接通同一个程序块的时候完成位自动复位,完成后又置1.

网友C:
在调用库的时候要预先定义67个字节,这些字节主要是定义每一个脉冲口的相关参数,也就是全局变量,我建议你不要用Sm0.1去写。而是直接写在ctrl中。还有调整因子与回原点速度这两个参数必须紧接着CTRL 后面来指定。 QQ120541058  一起学习
附件: MAP库的使用.PDF (480 K) 下载次数:1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用完成位的状态来接通下一段程序,至于你说的完成位一值置1完全不用去管它,等你下次接通同一个程序块的时候完成位自动复位,完成后又置1.

哦,好的谢谢,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下   《A0534S7-200 PLC脉冲输出指令库 MAP的使用说明.pdf》,了解更多信息。

我看的就是那个。没有找到FINAL_DIR在哪设置。求教?

网友E(2014-06-21):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我再去试试

定位完成指令我习惯用它的上升沿

网友F:
电话联系了,18025313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