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语句表程序求助

楼主(2013-09-04):
如图所示,小弟初学300PLC ,对这段程序看不明白 ,请教各位师傅,这段程序该怎么看,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是一个循环

楼主:
是啊,我知道有循环指令,还有建立指针,修改指针,但这段程序具体是怎么样的,还是不清楚。

楼主:
自己顶,有没有师傅在啊,这段程序程序是不是循环执行48次,或者是其它意思,求师傅们指教。

楼主:
哈哈,搞清楚了,意思是循环跳转执行48次。
每执行一次,Q 的地址增加偏移量0.2,也就是说 ,第一次访问Q0.2
第二次访问Q0.4,依次类推 ,且程序每循环一次,循环计数器减1一次,
直到循环计数器减到0,循环结束,最后给输出位,DB10.DBX17.0赋值。

网友B:
